在IAR环境下stm32的程序编辑出现的问题

楼主(2012-09-20):
Error while running C/C++ Compiler

楼主:
我用的是库里面的程序

楼主:
求高手解决

楼主:
Building configuration: LCD_demo - Flash Debug
Updating build tree...

Configuration is up-to-date.

网友A:
什么库?什么版本?

网友B:
小问题。可能有2种(其一)
1猜你是没有  .icf文件  或是你没有指定这个文件的路径
2你的程序的堆栈不足,造成仿真不能运行,修改.icf堆栈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