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频段之间数据串扰问题

楼主(2012-09-20):
本人在通信方面几乎是一窍不通,就本科时学过的那么点基础知识,而且还忘了很多。
    搞cc1101无线通信的时候就发现,某个频段上的接收端能够收到其他频段发送端的数据,当然,灵敏度很低。按照我的观点,即使是发生数据碰撞了,应该也不会导致数据某个比特位错误。
    但是,我不希望出现这种问题,我总感觉这样可能会产生影响,所以,我也尝试去解决这样的问题。就是改频段,既然这个频段会收到某个频段的数据,那么我换一个频段应该不会收到了吧。最后尝试的结果是,某个发送设备的数据不会跑到接收设备的频段上了,但是其他某个不同频段设备的数据却发到我这个频段了。
    很郁闷,纠结了一两个月了,一直拖着也没有太多精力去解决这个问题。谁能从通信原理方面给我大致解释下发生这种情况的原因呢?(按我的理论水平,觉得上述现象不可能发生的)同时能够给我一些解决这种问题的方法。
    之前发过类似的贴,但是没有人回,希望有好心的人给我点提示吧。

网友A:
不同频段的设备互相干扰?不会吧?那几个人同时打电话岂不是听不清了?
不懂,也想知道怎么回事。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是我实际测试的时候发现的。也并不一定会产生干扰,就是觉得工作在某个频段的设备不应该接收到其他频段的数据。

网友B:
不好意思,帮不到你

网友C:
相当于收音机串台吧?估计原因也一样。

网友D:
总体而言,应该是接收机的选择性差、发射机的发射带宽过宽引起的。
可以在调试的时候,将收发模块之间的距离拉开看看有没有改善。

网友E:
那是其他频段经过混频 把频谱搬移到了你的band

网友F:
寻找兼职,有意请打15014098491,RF工程师

网友G:
频点的准确性能保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