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单片机USB转串口模块设计

楼主(2012-09-20):
随着逐步的学习,原来的开发板已经不够使了,近日想设计一个开发板,要带有蜂鸣器、LCD1602、12864显示模块接口、DS18B20、DS1302时钟芯片还有四个独立按键,随着模块一个个完善,突然发现一个问题,USB转串口模块不会做。
我原来板子上的是PL2303,原想也用PL2303做一个,但是发现PL2303要烧写程序,手上没有烧写工具,只好PASS了
看有的板子是用HC430做的,但是找了N久,没找到HC430的资料。
有人提议说买个USB扎USB串口线,淘宝了下,貌似一个20块左右,发现有的线是用HC340做的,价格最低的只有几块钱,好奇之下又查了下资料,发现这款芯片还不错,唯一美中不足的就是这款芯片只有贴装的,说道这里解释下:因为学习实验室做不了过孔,只能做单层板,不知道单层板能焊贴装的原件吗?可以的话做PCB图的时候是不是要对贴装的原件进行下镜像处理以便焊到PCB板底层

网友A:
单层板只是背面不能走线(要从背面走就用跳线),谁说不能用铁片元件了

楼主:
没见过,就请教下各位DX我的设想可以行不行得通

网友B:
cp2102做USB转串口,不需烧程序,只要驱动就可以...

楼主:
好像这个芯片也是贴装啊

网友C:
PL2303要烧程序,这位仁兄开玩笑了,不用的,电路超简单的!!!

网友D:
虽然没用过PL2303
但是一般的usb转串口芯片都是需要装驱动,而不是烧程序
楼主确认一下吧

网友E:
对呀。。2303心片没有要烧程序一说吧!!!里面ROM都没怎么放程序。。。:L

网友F:
我前几天用ch340 照资料上做几块板子。插上电脑不能出现预期中的 找到新硬件不知何故

楼主:
我问电子城的老师傅,他告诉我说PL2303要写程序才可以用的~
PL2303 USB 转RS232 控制器
PowerAVR 2004.12
产品特性:
1:完全遵从USB 1.1 协议;
2:支持到RS-232 接口的转换;
3:支持自动握手模式;
4:支持远程唤醒和电源管理;
5:发送和接收拥有独立的256 Bytes 缓冲;
6:支持内部ROM 和外部EEPROM 配置器件;
7:内建USB 收发器;
8:内建晶体震荡器支持运行频率12 Mhz;
9:支持Windos98/ME,2000,XP,Windos CE 3.0,CE.NET,linux,和Mac OS;
10:28 脚小型SOIC 封装;
这个也是贴装的

网友G:
回复 楼主:
不需要烧程序!!直接用,MAX232.SP232需要烧程序么,厂家怎么会做出来需要烧程序的芯片

楼主:
回复 网友G:
我笔记本上只有USB口的

楼主:
网上又查了好久没说PL2303需要烧写程序才可以用的啊

网友H:
PL2303不需要烧写程序, 只要接线正确就能工作。

楼主:
用CH430试试看吧~
430的线路比较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