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的USART单线半双工通信

楼主(2012-09-20):
参考资料里面是这样描述的,非常简单单线半双方模式通过设置USART_CR3寄存器的HDSEL位选择。在这个模式里,下面的位必须保持清零状态:
● USART_CR2寄存器的LINEN和CLKEN位
● USART_CR3寄存器的SCEN和IREN位
USART可以配置成遵循单线半双工协议。在单线半双工模式下,TX和RX引脚在芯片内部互连。使用控制位”HALF DUPLEX SEL”(USART_CR3中的HDSEL位)选择半双工和全双工通信。
当HDSEL为’1’时
● RX不再被使用
● 当没有数据传输时,TX总是被释放。因此,它在空闲状态的或接收状态时表现为一个标准I/O口。这就意味该I/O在不被USART驱动时,必须配置成悬空输入(或开漏的输出高)。
除此以外,通信与正常USART模式类似。由软件来管理线上的冲突(例如通过使用一个中央仲裁器)。特别的是,发送从不会被硬件所阻碍。当TE位被设置时,只要数据一写到数据寄存器上,发送就继续。

这是我用逻辑分析仪捕捉到的串口数据,红色的是STM32发送的,绿色的是设备返回的。

这是我在MDK中设断点调试,看到的内容,串口接收使用DMA循环方式。
总结:由上面的两幅图可以看出,串口工作在单线半双工模式下时,串口的接收是一直有效的(串口初始化时使能),串口通过TX引脚发送出去的数据,串口也会受到,所以半双工方式下,硬件没有关闭接收的功能。

不知道我的理解是否正确

楼主:
把USART_CR1的RE清零后,串口收不到数据。所以在使用STM32的串口进行单线半双工通讯时,需要在发送数据前把RE清零,禁止接收数据;在发送完数据后,再把RE设置为1,开启数据接收。这个需要软件敢于,硬件没有实现自动的禁止与使能。

网友A(2014-02-27):
make 外加驱动,降低波特率,不知道传输距离能增加到多少

网友B(2014-10-22):
求楼主贴出来半双工的具体做法和程序,在网上找了很长时间也没找到介绍详细的   拜谢

网友C(2015-08-14):
那如何存储机器返回的信息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