锁相 稳频

楼主(2012-09-20):
各位,我现在有个仪器输出的频率大约是1khz吧,由于这个频率信号会跟随外部电源波动(V/F变换来的),而出现频率漂移,有什么办法能把这个频率信号锁住啊。目前没想到好办法,锁相的方法可行么?可是具体怎么实现,没什么头绪,还望各位多多指点啊

网友A:
没太明白LZ的意思。
你是需要对已经有的1kHz信号稳频?或者,
需要一个稳定的、独立的、与其他仪器输出无关的1kHz信号?

如果是前者。如果用锁相,只要已有信号不稳,锁相输出也不会稳,如果你强制输出一个稳定的1kHz信号就会与原来的信号产生间隙性地失锁(不同步)。

如果是后者。用石英晶体振荡器很容易实现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