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16f887的pwm

楼主(2012-09-20):
现在要利用pic16f887做一个 18路的pwm ,我想问一个这个18是怎么实现的。利用软件形成pwm还是

网友A:
软件形成18路的PWM估计就是累的吐血也困难。

看你的PWM是什么形式的,如果不是同时工作的话,可以用模拟开关进行切换使用。

网友B:
18路的pwm , 不用软件还能怎么玩? 不知道 PWM 的分辨率
如果256级, 同时 PWM 的频率不高, 比如 50Hz, 那还是玩得转的.

网友C:
外扩芯片

网友A:
18路的pwm , 不用软件还能怎么玩? 不知道 PWM 的分辨率
如果256级, 同时 PWM 的频率不高, 比如 50Hz, 那还是玩得转的.
引用 网友B:

有那种独立多路PWM输出的芯片,SPI或者IIC通信设置频率和占空比,呵呵,我以前好像见到最大可支持6路或者8路PWM输出的那种专用芯片,扩展几个用就是了。。。

如果用软件模拟,只能把频率弄的非常低,占空比调节范围弄的比较窄,所以我上贴并没有说绝对不可能,但这样低级的PWM可能用途会很窄,而且MCU的任何也会比较重,如果还有别的任务,则更要累的大吐血了。。。

网友B:
嗯, 独立多路PWM输出的芯片也是一种选择方案. 我的3楼说法片面了

楼主:
没有现在的要求是18路分成6组 每组3路 外面接一个pwm增强芯片, 每组的3路 的相位差是120,要求的频率是1.2看khz

网友D:
莫非驱动6个无刷电机?考虑分开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