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适配器功率与PCBA功率匹配的问题

楼主(2012-09-20):
现要拿一个电源适配器给一个板子供电,我认为该适配器的功率一定要大于板子的功率 该适配器才好使用。
请问这样说对不对,是不是这样来选择?是不是将板子上所有元器件的功率加起来就可以计算该板子的功率了(粗略)?

网友A:
一般大个20-40 %为宜
这种只是略估功耗,最好接个稳压电源,PCB上电,然后运行 看电流,重点在于开机电流和全速运行时的电流

楼主:
嗯学习了虽然不怎么懂,我再思考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