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单片机来调节220v以内的交流电线性变化

楼主(2012-09-20):
请高手指教,我现在想用单片机,来控制一个直流,0-5v,进而调节110-220v(大概)交流电线性变化,线性要求不高。请前辈指路

网友A:
大自耦线圈接入220V,在线圈上用电机控制碳轮滑动,以此作为采样电压,经整流滤波后送入单片机采集,单片机再控制碳轮滑动,闭环系统

网友B:
嗯, 楼上的这个方案可行, 比较简单, 也是 15年前, 我遇到的交流稳压器的工作原理(不过那时候还没有单片机的模拟闭环).
要说使用直流逆变的复杂方案, 就不推荐了

网友C:
LZ这个问题问的,到底是直接调整交流呢?交流波形有要求吗?
还是输出0-5V的直流呢?PWM就可以了。

楼主:
交流电源在110v-220v之间变化,当然,波形规则最好,用单片机单元来调节这个交流电压,我想用DA模块+调压模块,不过没有做过,所以,请教大家

网友D:
除了自耦调压和可控硅过零斩波,目前好像还没有什么最有效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