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tlcDA转换电压输出始终为0

楼主(2012-09-20):
急!!!本人小菜鸟一枚,单片机tlc5615DA转换输出电压始终为0,但是电路程序仿真的时候都是正确的,就是焊接的电路板没有输出,DA转换芯片除了输出为0,其它引脚也经过测试都正常。不知道是电路问题还是程序问题,还有怎么检查tlc5615芯片是否是好的?程序和电路图也不复杂啊,哪位大侠能帮忙解决下啊,万分感谢!!!
以下是程序:
#include<reg52.h>
sbit sclk0=P1^1;
sbit cs0=P1^0;
sbit din0=P1^2;

void delay(unsigned int z)
//延时程序
{

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void dac0(unsigned da)
{

int i;

da<<=2;

da&=0xffc;

sclk0=0;

cs0=0;

for(i=0;i<12;i++)

{

if(da&0x800) din0=1;

else din0=0;

sclk0=1;

sclk0=0;

da<<=1;

}

cs0=1;

sclk0=1;

din0=1;

}

main( )
{

while(1)

{

dac0(100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