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485问题

楼主(2012-09-20):
请教各位大虾,做485电路,
用2块MAX485好 还是用 1块MAX490好?
这两种芯片做485电路,哪种芯片传输的距离最远?
信号在进入芯片之前,是否要对其光电隔离处理?
先谢谢了。。。

网友A:
两个方法各有优缺点, 不能说那个就一定好.
信号在进入芯片之前,是否要对其光电隔离处理? 并不是必须的, 应该根据应用的条件来确定.

网友B:
建议加光耦,可以传的更远,但是传输速度上会受到影响(由光耦的种类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