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编译wifi驱动出现的问题

楼主(2012-09-20):
各位大神,我在编译RTL8188的驱动的时候出现如下错误,请问是什么原因?root@ubuntu:/mnt/hgfs/GM8126 package v1.1 20110704/rtl# make
make ARCH=arm CROSS_COMPILE=arm-none-linux-gnueabi- -C /usr/src/arm-linux-2.6.28/linux-2.6.28-fa M=/mnt/hgfs/GM8126 package v1.1 20110704/rtl modules
make [1]:entering directory /usr/src/arm-linux-2.6.28/linux-2.6.28-fa
make[1]:***no rule to make target package .stop
make:***[modules]error 2

网友A:
make[1]:***no rule to make target package .stop
没有Makefile文件
要先./configure

楼主:
多谢2楼的提醒,问题已解决,我的makefile文件没放到内核的目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