字符编码问题

楼主(2012-09-20):
今天用ue看两个文件,一个显示unix,一个显示u8-unix,这两种编码有什么区别?
如果系统的LANG设置为zh_CN.UTF-8时,用vi看unix类型的中文会乱码,看u8-unix类型的中文正常显示
如果系统的LANG设置为zh_CN.GB18030时,用vi看unix类型的中文正常显示,看u8-unix类型的中文会乱码
我在以前公司都设置成zh_CN.GB18030,现在换了一个公司习惯设置成zh_CN.UTF-8,导致我以前的文件里的文件注释都是乱码
顺便问一句,大家开发时环境的字符一般设置成什么编码?

网友A:
unix就是gbk系列, u8-unix就是utf8

网友B:
1, secureCRT里打字(底层是从WINDOWS到LINUX流动的字节), 编码由secureCRT里配置。
2,linux里看你打的字不乱码,这是由环境变量LANG控制的。
3,源代码中字面常量字符串的编码是根据你打字的编码(secureCRT)确定的。

网友C:
字符编码,很不错的讨论的,跟着学习

网友D:
同样跟着高手一起学习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