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nst问题

楼主(2012-09-20):
将基本类型的函数参数修饰为const有什么意义?比如
void my_func( const
float arg ) {

}

基本类型是按值传递,即使修改了参数也不会对外界造成任何影响。在上面修饰const有啥意义?

网友A:
没有实际意义
void my_func( const float arg )
{
  arg = 8.0; /* 这样会报错, 如果没有const 这句是可以的 */
}

网友B:
限制形参在函数内部被无意改动也是有实际意义的,而且当然有利于编译器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