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和定义问题

楼主(2012-09-20):
我一直以为定义是声明+初始化
即int i;是声明
int i =0;是定义
但看侯捷翻译的effective c++上面说string p;也是个定义(在条款定义应该尽量靠后的那节),如果定义过早,就会过早引入构造的负担。
难道我对声明和定义的概念一直有错吗
声明不导致内存分配,那么到底如何区分定义和声明?

网友A:
主要的区别是在 是否分配存储空间

网友B:
对变量的声明和定义这个说法貌似没有严格的规定!

网友C:
string encrypted;
这个从来不会是声明,永远是定义!
因为从这里开始,encrypted已经是一个可以使用的对象了,它已经占用内存了。

此外,
int i;
这个也是定义,它也可以被使用了,它也已经占用内存了(虽然它还没有被初始化,它的值是任意的)。

只有
extern string str;
extern int i;
这两个是引用外部的声明,它不在本翻译单元中占用内存,不是定义。
string不是内建类型,它只是标准库提供的类型(其实它是一个模版类型),C++的标准库是用C++代码写成的,而不是由编译器直接支持的。因此,string有它的构造函数,可以在标准库的源代码中找到。

网友D:
变量和对象不加extern永远是定义,类中的除外.
函数只有函数头是声明,有函数体是定义.
类永远只是声明.类成员函数的函数体是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