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针问题

楼主(2012-09-20):
#include <iostream>
using namespace std;
template <class T>
class LinkQueueNode
{
public:
T data;
LinkQueueNode<T>* Link;//不解1
LinkQueueNode(T& value):data(value),Link(NULL){}
};
不解1)这里LinkQueueNode尚未定义完,可以在其类里面用自己类型声明一个指针(或非指针)???
template <class T>
class LinkQueue
{
LinkQueueNode<T> *front;
LinkQueueNode<T> *back;
public:
LinkQueue():front(NULL),back(NULL){}
void EnQueue(T& element);
};
template <class T>
void LinkQueue<T>::EnQueue(T& value)
{
LinkQueueNode<T>* add = new LinkQueueNode<T>(value); //不解2:这里add->Link指向哪里???
if(back == NULL)
front = back = add;//如果添加第一个已有节点,则使front指向这个节点
{
back->Link = add;//如果队列中已有节点,只需要更改back指针//不解3???
back = back->Link;///?????
}
}
不解3:一个队列AA->BB->add(新增的),front指向AA,back指向BB,要新增add,则back要指向add,BB这个节点的Link也要指向add。那么back->Link = add;只是把back指向了add,而BB这个节点的Link并没有指向add!!!所以我觉得有问题,事实上我怕测试后又没问题,则应该是我哪儿理解错了。。。

网友A:
可以,因为无论指向什么数据类型的指针,其大小都是一样的,只在使用该指针时才判断其类型

网友B:
//不解2:这里add->Link指向哪里???
指向NULL,因为初始化置为NULL了。

网友C:
问题3
back = back->Link;///其实是back = ad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