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信号的传输方式的介绍

楼主(2012-09-20):
数字系统中所有的信号及控制操作都是二进制数,这些二进制码在数字系统电路中的传输方式有两种:串行传输和并行传输。

1、串行传输方式
二进制数码是由一连串10构成的数据,在串行传输方式中,这些二进制数中的各位10码按先后顺序逐个传输,传输数码所需要的导线数目只用一条就可以。

2、并行传输方式
并行传输是指二进制数码的各位同时传输,这样就要求传输导线的数目与二进制数码的位数相同,例如传输一个8位二进制数码时要使用8条导线。并行传输方式中,各位数值用该位电平的“高”或“低”来表示。高电平为“1”,用“H”表示;低电平为“0”,用“L”表示。

3、码的传输速率
模拟电路中,存在着信号工作频率的问题。数字系统中一样,将单位时间内(每秒钟)传输数码的比特数叫做码的传输速率(transmission
rate
),也称为记录速率(recording
rate
)或传输码率,简称码率。

4、带宽
模拟电路存在频带宽度指示,数字电路中也同样存在这一问题,当码的传输速率高时,要求相应的频带宽,码率越高,要求的带宽越宽。

网友A:
传输方式

网友B:
常识问题

网友C:
科普科普

网友D(2012-12-12):
进来了解一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