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高手用过电流检测的差分放大芯片?

楼主(2012-09-20):
我想要测电机输入直流母线上的电流,于是在直流母线上串联了0.02Ω的电阻(5W的不会烧坏),然后将电阻两点的电压引入到INA193这个电流并联检测芯片上,它应该是电压将放大20倍,但是当我接上电机测试的时候,这个放大倍数不对了,有时候40几倍,有时候甚至有一百倍,0.02欧姆电阻上才出来10mV的电压,INA193都输出1V多了。

我之前按着板子上的电路,用一个同样的0.02欧电阻串上其他阻值大的电阻接上电源后,用0.02欧电阻上的电压做输入侧过这个放大电路,在几毫伏和几十毫伏输入的时候,它的输出都是20倍,不知道为什么放到板子上一测就不对了,是其他电路部分对他起到了影响?求高手帮忙分析下,小鸟先行谢过了
注:INA193输出接跟随器后进DSP芯片

网友A:
1、先去掉C301、R301、R302
2、检查INA193的电源电压是多少?它的电压至少要比48V高点才对。
3、差分放大虽然没错,但放大器的共模抑制比CMRR是个大问题,你可以查查INA193的的最大共模输入电压能够到多少?
4、个人没用过INA193,但建议尽量把电流检测的那个小电阻接到负载的下端到地,这样共模抑制比的问题会比较好解决些。
5、个人感觉你很可能是电源电压比较低,而信号的共模电压比较高,共模电压导致放大器饱和了。

网友B:
3相直流马达,熟悉的桥路~
48V,电动自行车?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采集的电流信号是通过串在48V母线上的0.02欧姆的小电阻采样的,电压值就是在毫伏级的,电源是5V的,这么小的电压不至于饱和呀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叶大师,您说的共模抑制比的问题我还真没考虑过,我再去查查,新手没经验伤不起啊。。。

网友A:
回复 网友A:
我采集的电流信号是通过串在48V母线上的0.02欧姆的小电阻采样的,电压值就是在毫伏级的,电源是5V的,这么小的电压不至于饱和呀
引用 楼主:

一般情况下,放大器此时因为共模电压和电源等出现饱和了。

如果你的电源只有5V的话,依据我使用其他差分放大器的经验看,请将那个0.02欧的采样电阻放到马达和地之间。

网友C:
48V,电动自行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