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哪种无线方式好

楼主(2012-09-20):
2个物体之间的最大距离不超过200米,请问用什么无线方式好?用什么模块?

网友A:
200米不加PA很难做到。

网友B:
使用WIFI吧   你这个不知道是用与什么    如果是电脑互联   只需要路由器   如果是两电路板连接   200m使用无线模块不划算   用WIFI吧

找一个WIFI驱动电路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