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关于开关电源中高频变压器应用

楼主(2012-09-20):
高频变压器怎么用?有什么作用?怎么确定参数?必须按照自己设计的电路来确定吗?没有特定型号的吗?应用时需要注意什么?谢谢大侠给菜鸟指教

网友A:
。。。。。高频变压器是个性器件。。。。

网友B:
每个变压器都不一样,基本都是定制的
设计开关电源,大部分都是设计这个变压器。
不过好在现在有很多软件 输入参数,变压器参数基本都出来了。微调下即可。

楼主:
哦,谢谢。不知道有什么软件可以用?可否推荐一款?

网友C:
同一款电源,不同人设计,变压器也不一样
还是自己看看原理吧
自动设计软件PI官网貌似有个根据他的产品设计的
也有很多网友自己做的Excel电子表格可以用

网友D(2012-12-02):
开关电源的频率一般比较高,几百K,几M的。高频的变压器与普通工频的变压器区别:一般工频变压器采用硅钢片,高频变压器采用铁氧体、纳米晶等材料,他们不能混用,因为频率对他们的阻抗起到决定作用。
建议看看一些开关电源的书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