吐血求助

楼主(2012-09-20):
KEIL4我在公司编写的代码编译通过,代码也没有什么问题,可是我拿回家调试的时候在家里打开文件出现乱码。 不是一台是这种问题,我在家里另一台电脑上也试过也是乱码。 奇怪了大侠们这是什么情况啊。解释下 在公司编写的代码不涉及到公司机密,只是一些我用来学习用的代码。

网友A:
会不会是软件没安装全呢,是C文件吗?

网友B:
你是怎么考回去的,你确定在拷贝的过程中没有出问题

网友C:
有一种可能是你在编码中使用了大量的Tab键,Tab键在不同编辑器,甚至是同种编辑器的不同设置下可能表现为不同长度的空格,甚至是乱码。

网友D:
觉得应该是拷贝过程出了问题。。以前也碰到过。。。买的垃圾U盘。。结果考进去的东西。。考出来就变乱玛了。。。。:lol

网友E:
打个压缩包,回去再解压。一省空间,二可以请CRC32把一下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