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指示灯问题

楼主(2012-09-20):
串口指示灯电路我是这样画的,还没有实际搭电路验证。大家觉得怎么样啊,最好是做过实际电路的朋友来说下。另外我想即使管用的话,如果我用很高的波特率发数据的话,指示灯会不会由于闪的太快而人眼看不见啊。

网友A:
这样弄会不会对通信有影响呢

网友B:
哈哈  谁想出来的啊   没见过这样搞的

网友C:
三极管可以去掉,发光二极管负端直接连到通信线上。本人这么做过商品。

这样接也可以,不过,没见过这样干的!

网友D:
想法可行。
如果我用很高的波特率发数据的话,指示灯会不会由于闪的太快而人眼看不见啊。
是的。

网友E:
三极管的基极串个10k电阻, 当然,实际效果是看到有闪烁,数据快的时候暗 微闪。

网友F:
闪烁是不看不见。。但指示灯会有亮暗的表现。。。快了就亮。。慢了就暗。。。

网友G:
我就喜欢直接把LED直接并上去,因为串口收发线的驱动能力很强的。
缺点是偶尔发一两个字节的话,LED亮得不明显——但我们的产品都是带协议的,每次通信都是以帧为单位,所以缺点不现。
优点是真实、不占资源,接错线也可以马上发现

网友H:
直接使用MCU驱动了   你说的波特率过高  小灯可能看不出有闪烁   那就在需要闪烁的代码中加入一段延时程序就OK了

网友I:
这样有可能会影响MCU的通信....

网友J:
LED指示灯不是要看出什么,就是一个调试和指示的作用,直接挂上去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