键盘控制十个led

楼主(2012-09-21):
各位大哥看看这个电路,帮忙分析下,用单片机的7个IO口,其中5个io口接键盘,另外两个io口,接三极管,分别控制两组总10个LED,这个电路能实现吗?怎么实现的。另外貌似键盘不能这样串联电阻以后在接到单片机的IO口。

楼主:
K1-K5,5401A,5401B接到单片机的七个IO口,通过按键来控制10个led灯的亮灭

网友A:
平时来控制LED,按键两次扫描时间尽量长点
   扫键时,用5401 关闭灯控,扫完后,恢复之前Io状态

楼主:
我要求按一次键,相应的灯亮,比如第一次按下S2键,LED5一直亮,第二次按下S2键,LED3,LED2亮,但是如果按键弹起,LED灯的左端将会是高电平,无论怎么控制5401,LED将熄灭。还有我不怎么明白那个电阻为什么与按键串联接入单片机IO口,我自己搭了个电路,如果按键上串联电阻后,接入单片机IO口,IO口将为高阻态,单片机是无法识别按键IO口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请高手指点一下?

楼主:
3楼的意思是不是平时没有按键时五个IO作为输出口用,同时对五个IO口进行 扫描,一旦有低电平出现,将IO口输入口,5401控制口作为输出口,确定那个按键按下,将按键口作为输出口,配合5401控制口,点亮或熄灭10个LED.只是好像这五个按键口,按键扫描时,是输入口,这就要求扫描时间要多于IO口作为输出,将LED点亮的时间,也就是说,LED灯并不是一直是亮的,亮的时侯作为输出,灭的时候作为输入,是这个意思吗?

楼主:
问题解决了,的确与3楼讲的一样,不过有一点要注意,我用的是51单片机,由于IO口是准双向口,在IO口作为输出口,点亮LED后,要将IO口的电平拉为高电平,然后才能接着进行按键扫描,从新将IO口设为输出,谢谢3楼的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