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CPLD和模拟电路实现双积分A/D转换

楼主(2012-09-21):
用CPLD和模拟电路实现双积分A/D转换 怎么做呢
精度要4位半 速率0.3秒
还可以转换3位半  速率提高
数码管显示

网友A:
LZ,你首先得先了解双积分 A / D转换的工作原理
双积分 A / D转换的工作原理:
双积分 A / D转换器由模拟开关、积 器、 比 较器、 时钟脉冲及控制电路等组成。转换过程需要进行两次积分。  第一次采样阶段积分: 对输入模拟信号 Usr ( 设为正值 ) 进行定
时积分, 积分电容充电时间为 TI = N1*Tc 。Tc为计数脉冲, 计数值为
N1 。
第二次测量阶段积分: 对基准参考电压 Uref ( 设为负值 ) 进行定
值积分, 积分电容放电时间为 T2a = N2a*Tc、计数值为 N2a 。积分结
果满足 :
Usr/Uref=T2a/T1=(N2a*Tc)/(N1*Tc)
化简为: Usr/Uref= N2a/N1=Ka
  式中Ka定义为转换系数,它与 N2a、N1的比值有关, 当Uref
等于最大的输入电压 Usrmax时,在 Usr 的量程范围内 Ka = 0 ~ 1 。
你看看这篇**吧,对你有帮助,
基于CPLD的高分辨率A/D转换电路:http://www.61ic.com/FPGA/Altera/201207/43439.html

网友B:
可以使用比较器实现!@

网友C:
精度主要考虑使用高精度电阻  以及计算需要精确    时钟源需要精确   实现应该不难   呵呵

网友D:
难道要使用电平比较器 自己做模拟信号?

网友E:
去看看数字电路上对ad的设计,相信你会收获很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