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FPGA编写的TLV320AIC23的配置程序

楼主(2012-09-21):
用过TLV320AIC23的语音芯片,做过这个芯片的配置程序。我写了,程序的仿真结果没问题,但是,下载到芯片中,没有反应。我是用示波器看配置后,在CLKOUT或是BCLK有没有输出来判断的。AIC23工作在主模式

网友A:
我已经写好了,但是感觉芯片工作不是很稳定,输出的芯片频率和配置的是差不多,但是后面的数据接收与发送我还没写好,也不知道需不需要数据存贮。

网友B:
细细看看datasheet上关与接口的时序图

网友C:
要考虑到数据口的读写速度是多少的

网友D:
初始化需要时间的,楼主确定给延时了?

网友E:
细细看看datasheet上关与接口的时序图
引用 网友B:
必须符合datasheet 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