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memory 的错误报告

楼主(2012-09-21):
Error: Memory Map Error: WRITE access by CPU to address 0xfffff5a0, which is RESERVED in Hardware.

不知道怎么修改啊

网友A:
这是说, 对一个硬件里说明为 RESERVED  的地址单元  0xfffff5a0 写操作了. 肯定是个严重错误.
怎么修改呢?
1. 首先确认一下, 你的硬件资源, 看看说明书或数据手册是否是这个地址. 如果是这个地址, 那么应该是编译器的 cpu 类型设置错误了. 核实和修改类型; 如果这个地址的确是 RESERVED 单元.那肯定是你的软件出了问题了(通常都应该是这个问题). 找你的软件, 哪里在写这个地址, 修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