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怎么读写SJA1000?

楼主(2012-09-21):
谁用过ARM读写SJA1000,现在碰到时序上的问题,ARM的地址数据不复用,sja1000的复用,谁能给个图参考一下?谢谢了!我在网上找了一下相关的接线图,我们是在arm跟sja1000之间隔了个CPLD,把时序做进去但不大好使!

网友A:
楼主把接线图发上来,我们共同分析一下

网友A:
看下面的NXP 的ARM与SJA1000的连接,它是把SJA1000的各信号直接接到普通的GPIO,然后模拟所需要的时序。查了一下其它的ARM如三星的S3C2440驱动SJA1000也基本都是这样做的,网上还有很多Linux的下驱动,可以直接参考,难度应该不大。

楼主:
3# 阿南 多谢南哥了,问题已经解决了,昨天整了一天,后来看sja1000的手册的时序图,发现在ALE锁存地址时不需要片选信号,今天在CPLD里面把写地址部分的片选信号屏蔽掉,在把程序烧进去读写就正常了。
分数全给你了!

楼主:
没用IO模拟,用的是片外地址数据总线,利用地址和读写,片选信号来进行逻辑组合来产生时序的!

网友A:
看看你们的接法和实现原来,也向你们学习学习

楼主:
我们的原理跟上图差不多,多了一两个电平转换芯片!
数据线直接接到SJA1000的数据线上!

网友B(2015-11-23):
你好,我现在正在使用SJA1000,现在寄存器的读写正常,但是发送数据却不好用,我在读SR(地址02)时,返回值是04,就是TCS一直是0,表示之前的发送未完成,请问可能是怎么回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