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怎样通过怎样GPRS控制插座

楼主(2012-09-21):
我想做一个可以用手机控制的插座,用GPRS通信模块,如果用GPRS通信,我怎样通过手机和单片机通信,怎样用手机控制继电器,是不是要做一个手机网页,还是通过发短信的形式,用GPRS需要申请一个ip吗?请高手指教,不胜感激。

网友A:
不需要的。。接收到手接发过来的信息,,解读出来就好了。。用AT指令

网友A:
就像以前做的一个远程温控检测的。。,,随时的发送温度给手机!!!我只要判断有没有超温。。就可以,

网友B(2012-10-31):
回复 网友A:
请问手机和gprs模块之间可以直接通讯吗?

网友C:
直接TCP通信一般是不行的(除非开专网)
一般搞个固定域名或者固定IP做服务器,GPRS模块和手机(拨号上网分配到的IP地址都是动态的)都先访问并登记自己IP到服务器,并得到其他设备IP,再通信

网友:
这个应该比较麻烦了。我也不懂,帮你顶一下帖子。
之前接触过GSM方式控制的,那个比较简单。
我也想了解一下怎么用GPRS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