仪表断电归零

楼主(2012-09-21):
汽车仪表的步进电机,断电了,怎么让仪表上的指针归零啊?我一直想不到什么好的方法!求大神指点(不要什么纽扣电池的方法)

网友A:
大容量的电容做缓冲,前端加掉电检测。实在不行就直接在电平上面不要断电,汽车钥匙开关关闭后不是里面所有电器都没有供电的。不过这样做的话待机功耗一定要做到很小很小

网友B(2012-10-22):
需要做掉电检测和电机驱动储能。

楼主:
回复 网友B:
用什么储能呢?电容?还是法拉电容?

网友C(2013-08-11):
速度要快,电容要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