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释 TL431恒流宿问题

楼主(2012-09-21):
这个图是从TL431的中文资料里面找的,拿万用板焊个试了下
V+接3.6V的电池,431用的是FAN431L,三极管用9013,Rs是33欧,三极管集电极那边串了个万用表接到一个可调直流电源上。
一开始,R1我用的是3.3K电阻,直流电源从3V调到5V,电流从53mA升到了54.8mA。
然后,R1换成了1K电阻,直流电源从3V调到5V,电流从70.8mA升到72.5mA。
请问,为什么R1换了一下,电流变化那么大呢?和图中的描述不一样啊。
然后还想问下,R1不变时电流变化这个精度算恒流了吗?这个电路本来就只能达到这个精度呢还是我哪里搞错了。
谢谢。

网友A:
基极驱动电流问题

网友B:
你的参数还没有满足横流的条件,TL431的参考电压是2.5V,你的最大电流值是72.5mA,V=0.0725*33=2.3925V,还没有达到2.5V,TL431还是关闭的,要把RS加大些,让TL431尽快导通。

网友C:
因为恒流还没开始!
设计的恒流值为:2500/33=75.8mA,
就算你的电阻不够准,恒流值也要大于72mA.

网友D:
还有一点:记得431的阳极电流至少要有1mA,才能保证431正常工作。

楼主:
明天换几个不同阻值的Rs试试

网友A:
为保证在恒流状态,流过R1的电流最少需要达到:Imin=Ib+Iamin=Isink/β+Iamin
其中:Iamin是431的最低阳极电流(可选1mA)。
假定三极管的β=100,那么Isink=2.5V/33Ω=78.5mA,
                        Imin=78.5/100+1=1.785mA
而三极管基极的电位是(同时也是431阳极的电位):2.5V+Vbe(对于硅管一般按0.7V考虑)=3.2V
楼主的V+是3.6V,那么R1两端的电压只有:3.6V-3.2V=0.4V
所以R1最大只能够为:0.4V/1.785ma=224Ω。
而楼主R1分别用了3.3k和1k。这时候R1的电流分别对应于0.12mA和0.4mA左右。远小于需要的电流(即便按β=200考虑,也需要1.39mA)。所以不能够保证进入恒流状态也就是理所当然的了。

楼主:
昨晚5楼提醒了我,我今天把R1换成560欧姆,效果好多了。
直流电源从3V调到5V,电流从75.15mA升到76.18mA,然后电压继续调高,直到7V,电流基本上稳定在76.2m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