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代替MM3024J的产品呢?

楼主(2012-09-21):
vi, IO
MM3024J现在已经停产了,产品上需要用这么一个功能的一个产品:VIN-VOUT=1V(左右);VOUT=4.8V左右;IOUT=50mA左右;有没有什么产品能达到这个要求呢

网友A:
满足这个要求的LDO应该很多吧
这么小的电流,搞个二极管也可以吧

网友B:
在楼主另外一个帖子里已经回复,HT7xxx或者SGM2200都可以,这里就是5.8V转4.8V,一般的低压差LDO都可以满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