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ST-LINK UITILITY 问题

楼主(2012-09-21):
Internal command error  是怎么回事啊?

楼主:
怎么可以像QQ那样贴图上来?

楼主:
ST-LINK和目标板有电源线相连,目标板还要加电源,才可以正常工作,为什么啊?

楼主:
怎么没有 STM8 ST-LINK UITILITY?

楼主:
在同一台电能上,STVP 用 ST-LINK, STM8 系列可以正常工作, 而STM32 不可以用?为什么?不要说我联线有问题,已经用别的方法证明联线没有问题。

网友A:
既然你可以证明PC到STLink是没有问题的,那就检查你的STM32的板子呗。

电源、复位、JTAG连线都正常吗?

楼主:
2台电脑,只交换USB和电脑的连接插头,一台可以用,另一台有问题。问题应该是在电脑的驱动上,不知怎么样可以搞定?

网友B:
1, STLINK的2号脚用来测量目标板是否供电,不是用来向目标板供电的
2, STLINK UITILITY目前只支持STM32系列不支持STM8系列
3, STLINK有多种版本,有的版本既支持STM32系列又支持STM8系列,有的只支持STM8,有的只支持STM32,你可以用STLINK UPGRADE软件看一下你的STLINK是哪个版本的。

楼主:
看了下,用的是:V1.J12.S3 JTAG+SWIM Debugger

楼主:
问题解决,是连线上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