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erilog] 悲剧啊,安装ISE 14.1后,EDK里面没有ARM-XILINX-GCC这个工具?

楼主(2012-09-21):
使用的就是5.93G的那个安装包,安装ISE 14.1系统版本后,EDK里面没有ARM-XILINX-GCC这个工具?(即   路径14.1\ISE_DS\EDK\gnu下没有ARM这个文件夹啊)

在单位的电脑上同样的安装却有,总不能老在单位做事情啊,大家有没有碰到这个问题?大家安装的是哪个版本呢?

网友A:
安装路径有空格。

网友A:
去掉空格即可。

网友A:
你是安装文件的目录有空格,不是你安装的路径有空格。

网友B:
猴哥说的正解,再试试吧

网友C:
:lol猴哥威武~~

网友D:
猴哥说的对呀,不过试过才知道的!哈哈

网友E(2012-10-29):
安装ISE 14.1后,路径14.1\ISE_DS\EDK\gnu下有ARM这个文件夹,但是仍然没有ARM-XILINX-GCC这个工具?

网友A:
是你安装前的文件的路径有空格。

网友A:
不是安装后的。

网友E:
ARM文件夹下的nt中只有arm-xilinx-linux-gnueabi,没有arm-xilinx-eabi,运行安装目录CodeSourcery\nt中的xilinx-2011.09-49-arm-xilinx-eabi.exe就好像有了。

网友E:
的确有了,不过要重聿SDK工程。

网友A:
成功了就行。

网友F:
猴哥天天偷笑啊。。。

网友G(2012-12-06):
我在Ubuntu下安装Linux版本的ISE14.2时,从光盘安装的,安装路径也确认没有空格,中文,怎么还是没有arm这个文件夹啊?急待解决。。。

网友H:
猴哥很强  呵呵   经验很重要   这个学习了   以后安装文件一定要注意  谢谢了  哦呵呵

网友I:
添加一些环境变量试一试

网友J:
引用 网友I:
添加一些环境变量试一试

这个肯定不行,猴哥的肯定行

网友J:
猴哥,能给软件么?

楼主(2013-02-28):
确实是有空格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