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 简述SMT-PCB的设计原则

楼主(2012-09-21):
简述SMT-PCB的设计原则

SMT-PCB上的焊盘

1、波峰焊接面上的SMT元器件﹐其较大元件之焊盘(如三极管﹑插座等)要适当加大﹐如SOT23 之焊盘可加长0.8-1mm﹐这样可以避免因元件的
“阴影效应”而产生的空焊。

2、焊盘的大小要根据元器件的尺寸确定﹐焊盘的宽度等于或略大于元器件的电极的宽度﹐焊接效果最好。

3、在两个互相连接的元器件之间﹐要避免采用单个的大焊盘﹐因为大焊盘上的焊锡将把两元器件接向中间﹐正确的做法是把两元器件的焊盘分开﹐在两个焊盘中间用较细的导线连接﹐如果要求导线通过较大的电流可并联几根导线﹐导线上覆盖绿油。

4SMT 元器件的焊盘上或在其附近不能有通孔﹐否则在REFLOW过程中﹐焊盘上的焊锡熔化后会沿着通孔流走﹐会产生虚焊﹐少锡﹐还可能流到板的另一面造成短路。

SMT-PCB上元器件的布局

1、当电路板放到回流焊接炉的传送带上时﹐元器件的长轴应该与设备的传动方向垂直﹐这样可以防止在焊接过程中出现元器件在板上漂移或
“竖碑”的现象。

2PCB 上的元器件要均匀分布﹐特别要把大功率的器件分散开﹐避免电路工作时PCB 上局部过热产生应力﹐影响焊点的可靠性。

3、双面贴装的元器件﹐两面上体积较大的器件要错开安装位置﹐否则在焊接过程中会因为局部热容量增大而影响焊接效果。

4、在波峰焊接面上不能放置PLCC/QFP 等四边有引脚的器件。

5、安装在波峰焊接面上的SMT大器件﹐其长轴要和焊锡波峰流动的方向平行﹐这样可以减少电极间的焊锡桥接。

6、波峰焊接面上的大﹑小SMT元器件不能排成一条直线﹐要错开位置﹐这样可以防止焊接时因焊料波峰的
“阴影”效应造成的虚焊和漏焊。

欢迎厂家来电洽谈!
C$@yG)Pj  联系人:蔡方方  18038008437  0755-83483780
QQ:1765345303
http://www.hqpcb.com/13(推荐人:13)
声明:本文信息均来源于网络,版权归属原作者

网友A:
贴片工艺本身是一门技术   以前做电路设计时   所有的理论论证都没有错   搭电路也没有问题   上到贴片机就是不行   后来发现原来是贴片电容最大承受温度没有炉子的温度高   每次那个小小的电容都烧毁   后来换了个温度范围宽的  就没事   电子设计方方面面都要考虑   呵呵   作为设计工程师   这个要懂   如果精通更好

网友A:
SMT技术   中国好像还造不出来   市面上见得最多的就是三星的   呵呵   中国的电子行业差距太大了  呵呵

网友A:
还要继续啊   各位同仁们

网友B:
跟楼上的各位学习了啊 ,看来焊接技术还是一门不简单的学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