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一款STM32F103芯片的ISP方式!

楼主(2012-09-21):
图片如下,被蓝色和红色框出的是烧录口,至少卖我板子的老板是这么告诉我的。
我那万用表测量了一下这些端口和芯片引脚的关系,从上到下分别接往如下端口:

GND, VCC, BOOT0, USART1_TX, USART1_RX

请我我该使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实现ISP?JTAG还是串口?哪里能买到相关硬件,或者硬件型号,我去淘宝查查。

本人是嵌入式编程的新手,跪求各位老大帮忙!

网友A:
做人吗,不用动不动就下跪。

本来这问题,最好是问卖板给你的人。

如果你需要ISP,使用系统自带的Bootloader,去ST的网站找Flash Loader Demonstrator这个软件,
配置Boot为system Memory,

运行的时候,复位一下你的板子,软件提示找到MCU就成功了。

楼主:
夸张一下而已:D

我买板子的老板是个生产电路板的,就不懂技术。我原来是做软件的,对这方面不太熟悉。还得继续问小白问题。

Flash Loader Demostrator这个软件是串口烧录的,这个是不是就是说我的这个板子应该是通过串口连接到PC上?直接拿线连吗?还是要有什么电平转换电路,有没有现成的工具可以买呀?

对不起,真的是小白,多谢帮忙了!

网友A:
你的板上有232电路了,直接用线连就行。

楼主:
那个232电路是连接右边的串口的,我框出来的部分,例如rx和tx针脚都没有通过这个232芯片,而是直接连到芯片上去的,我直接把这五个口连到pc的com端口没问题吗?

谢谢!

网友B:
单片机的串口脚不能直接连电脑的串口,要经过232芯片电平转换后才行。人家4楼都告诉你别折腾,直接用条串口线连你板子上的串口就行了。
下个isp软件,配置好启动位,就可以下载程序

楼主:
终于搞定了,谢谢两位老大:handshak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