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TL问题

楼主(2012-09-21):
请教各位大虾,这个贴图上是TTL信号放大器,那上面画红圈的是什么IC(封装为SOP14)?
注:板子上垂直平行的那两个片子是6N137
先谢谢了。

网友A:
74系列吧

楼主:
搞了个简单的原理图,各位大虾能看出是什么型号吗?

网友B:
74系列的

楼主:
看了DATASHEET,不是245呀。。。

网友C:
74LS04

网友D:
一进一出,非门。应该是I2C信号通过6N137之后反向了,因此需要再反回来。

网友E:
ls正解,6反向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