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L431做大功率可调稳压电源的问题

楼主(2012-09-21):
上面的9013是怎样工作的?

网友A:
过流保护,想像一下,假如电流过大,将导致R2上产生最够高的电压,会导致9013导通,导通的结果会将mos管的G-S电压拉低,这是mos管导通得就不那么厉害了,把电流限住。

楼主:
可是我看的那份资料上面是说大于6A时,9013截止,使输出电流限制在6A以内

网友A:
I=0.6V/0.1R=6A,没错,大于门槛电压时导通,我认为还是导通。

网友B:
电路一大块的,都不知道该怎么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