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扰小弟好几天的关于差分放大器的一个问题

楼主(2012-09-21):
上图是小弟正在研究的差分放大器电路(图1)

上图是小弟查得的差分放大器典型电路(图2)

区别在于图2中同相端引出一个接地端(红框部分)

小弟捉摸许久实在不理解为什么图1中放大器同相端可以不接地

请高手路过指点一二,万分感谢

网友A:
加一个电阻接地,差分性能更好,共模抑制更好。
上图不加可以工作,因为输入信号电平接近0V,是已知的。
下图不加,则共模抑制比差。

网友A:
如果你仔细分析差分增益和共模增益的公式,就明白道理了。

网友B:
第一张图不是差分放大,一个同比例放大

网友C:
而且第二个图也不是差分的关系UO =  A(UX-UY),共模分量也是有增益的

网友A:
像温度采集放大,这么做也可以的。
虽然共模抑制比差,但是桥路本来就是抗共模的,所以问题不大。

楼主:
感谢以上各位老大的热心回复,小弟回去仔细研究一下各位提到的内容,然后再回来补上心得

网友D:
第二图也不是差分的

网友E(2013-04-06):
第一级是电桥,PT100是温度传感器,利用平衡差异,经一个减法电路实现放大。中间级单纯的看是一个有源二阶低通。

网友F(2013-05-21):
高手很多啊,学习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