滤波电路

楼主(2012-09-21):
照图上显示的输入输出,这个滤波电路的效果算怎么样啊?图中,方波有过冲的地方滤波效果很不好,有没有知道为什么然后怎么解决的呀?

网友A:
不好,说明低通电路对高频抑制不够。
或者举例说,对于1HKz的方波输入,2-7次谐波的频率滤波效果还可以,但是8-15次的地方效果差。

楼主:
2# gx_huang 有没有什么解决的办法呀

网友B:
你这个有毛刺 在上升沿和下降沿这两个突变的地方不稳定

网友C:
在滤出正弦后再加一级滤波

楼主:
4# 抓小偷的贼 我知道但是不知道怎么处理诶

楼主:
7# zjp8683463 这个是要求单个的电路滤波达到要求的,不能加了。。。。

网友C:
再加RC即可

楼主:
10# zjp8683463 是哈,我试试

网友D:
从你的图片上看,上冲、过冲比较严重,应该是信号完整性上的阻抗不匹配造成的。一般情况下,简单的手段是在信号线串接匹配电阻。但是因为过冲比较严重,应该是感性负载较重造成的,可以适当加电容滤波、或者RC滤波、或者根据频率串联适当的磁珠。这样可以取得一定的改善效果。

网友E:
从你的图片上看,上冲、过冲比较严重,应该是信号完整性上的阻抗不匹配造成的。一般情况下,简单的手段是在信号线串接匹配电阻。但是因为过冲比较严重,应该是感性负载较重造成的,可以适当加电容滤波、或者RC滤波、 ...
引用 网友D:

比较赞成这个说法。

网友F:
2# gx_huang 实际调试中也许能够处理

网友F:
实际调试中也许能够处理

网友F:
也许在实际的调试中能够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