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盲孔的设计规则

楼主(2012-09-21):
做了一块4层板,在1/2层之间布了盲孔,又在2/4层之间布了盲孔,结果制版厂说做不了(1/2层,3/4层同时有盲孔可以制作)。不明白制版的工艺,是不是有这样的规则?

网友A:
1 - 2 - 3 - 4
2层过孔到4层,必然经过3层。孔过234层,盲1层。

网友B:
确实没见过4层的盲孔板
要么你改通孔板要么
你改6层板肯定可以做的 1-2 2-4 4-6 价格几乎一样的

网友C:
2/4层能打盲孔?好像必须要经过3层的吧

楼主:
明白了,只是不知道制版的工艺,所以。。。。。

网友A:
查了下盲孔工艺(多层压合工艺):
4层板一般是做1/2层、3/4层盲孔,工艺简单可靠(和2层板过孔工艺一样);
经过2/3层的盲孔也能做,但需要精确对位(有实力的PCB厂家才能做),价格会贵很多;

顺便补上埋孔工艺要求:
精确对位的多层压合工艺+激光钻孔,价格最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