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啊,关于微积分电路的问题。

楼主(2012-09-21):
各位大侠,
我们公司做的产品使用 磁头采样磁性脉冲,然后进行放大,
放大电路是这样的,
但我看了看资料,这既不像微分也不像积分电路,求各位扫扫盲,
我模电很差。

网友:
楼主的意思是说想图片里面的电路不像纯粹微分放大电路(因为多了C8这个积分电容)

也不像纯粹的积分电路(因为输入端多C2了这个微分电容)

很关键的问题就是在这里了

因为纯粹的微分放大,只是会把高频放大

纯粹的积分放大就只是会把低频放大

巧妙的地方就是当需要带通放大的时候,就需要到楼主这样的电路

另外:高频 低频是相对的

网友:
就是在高频放大和低频放大两者当中找个平衡点

网友A:
理论上是微分,积分电路,

不过说到底,这些都是为了整形的。

整形磁脉冲,不过就是为了AD更好处理罢了

网友B:
在放大的同时,还具有带通功能。
一句话,有选择性的放大

楼主:
嗯,看到一丝光亮了,这样再看看模电的书可能会更好理解点了,
哈哈,谢谢前辈不吝赐教。
3# 1236547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