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刚学的AD 画了一块板 请大家指教里面的问题

楼主(2012-09-21):
请大家指教啊 因为刚学里面肯定有很多问题啊

网友A:
还有DRC错误呢,到规则里把弄掉

这么大的地方线尽量走粗点

楼主:
2# forgot 那个DCR错误不知道怎么弄啊 一个同学说是焊盘间距太小了 他也不知道怎么改

网友B:
恭喜楼主,
能画个简单的,相对于来说已经走出了第一步, 好与坏不发表意见
建议楼主 搞个复杂的,然后多用贴片的器件,按原理布局,多做做也就有心得了。

网友A:
看这里

3# 山狼啸月

网友C:
Y1封装不对吧

网友D:
板子控的很。没几条线。

楼主:
6# **kfu 元件库里面自带的 就直接用了 您的意见是用什么封装啊?

楼主:
6# **kfu 元件库自带的封装 就直接用 您推荐哪种封装啊?

楼主:
4# jjjyufan 这个按原理布局有什么讲究吗?

楼主:
7# bbsdianzi168 练习的东西 没敢布太复杂的啊!想先把里面的流程熟悉啊!

网友E:
熟悉了软件就i快了

网友F(2012-10-31):
没几根线呀

网友G:
学习的话,假如有时间,搞个大点,麻烦点的~
PCB进步很快的~
手速也要快~

网友H:
电阻都在TOP面?
C1 C2封装不对吧。
三极管焊盘太近了,手工的话,会连焊。

网友I:
还要加泪滴,还有R2连线到下面同个网络不应这么连

网友J:
电阻的封装最好画外框吧,元件的标号也不应该放在封装里面吧

网友J:
电容的焊盘也小了吧,和过孔一样大?

网友K:
你画PCB的话 要自己建个封装库、元器件都要自己仔细量一下…

网友L:
谢了5楼的老大了,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现在好了。

网友M(2012-12-29):
再接再厉

网友N:
好家伙,加油。把Rules 改下看着能舒服点。 司机最怕红灯,而Layout最害怕绿灯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6# **kfu  元件库自带的封装 就直接用 您推荐哪种封装啊?

1,一般新手刚开始都是不会自己画元件封装。都是想省事儿,直接用系统自带的。但是系统自带的好多元件的封装
都和现实的不一样。所以还得自己画,掌握住画法,其实很简单的。

2,关于元件封装问题,好多新手一开始都是没有焊接过贴片元件,感觉手工焊接贴片元件是不可思议的。
都喜欢用插件的器件。其实啊,我觉得嘛,做实验时候,可以使用万用板,使用插件的,图方便,做PCB的话还是尽量用SMD吧,美观,省空间。

焊接多了就好了。一开始你可能觉得焊接0805还困难,等焊接多了你就会发现原来0603也是可以轻松对付的。甚至更小的。

迈出第一步就好了。

网友O:
恭喜迈出第一步  孰能生巧 建议多多练习

楼主(2013-05-30):
引用 网友I:
还要加泪滴,还有R2连线到下面同个网络不应这么连

泪滴是什么东西啊 ?求详解啊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还要加泪滴,还有R2连线到下面同个网络不应这么连

R2的连接方法请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