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关于RS485个几个问题

楼主(2012-09-21):
最近想做个RS485采集器,有几个疑虑请教各位同仁:
1、大家都知道,485采集器带负载(节点数)的能力,与芯片型号有关,如果采集器使用的是ADI公司的芯片,而终端仪表使用的是MAX的芯片,不知道存在不存在匹配问题?
2、关于功耗问题
通信时接入485网络的节点会消耗总线的能量,还是消耗仪表本身电源的供电能量?

网友A:
小弟拙见,485通讯芯片不同厂家混用不存在匹配问题,但是存在不同的带载能力问题,比如MAX和TI我们就经常混用;485总线能量还是来自于仪表本身吧,但是每款芯片可以输出的能量不同,也就是负载能力不同,所以通讯消耗的也是总线能量。

楼主:
回复 网友A:

第一个问题,明白。
第二个问题,有些糊涂。
节点与采集器通信时,需要不需要采集器给节点供电?

网友B:
建议用Tl的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