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的上拉电阻怎么接?

楼主(2012-09-21):
参考了下st的原理图,使用3.3V+5V的电路控制,目前自己板子只有3.3V,USB的上拉电阻该怎么控制?谢谢

网友A:
USB的1.5k上拉电阻 直接接D+[full speed],另1端接某个GPIO[输出高电平来使能上拉电阻],这样更简单。

网友A:
如果还想通过某个GPIO来进行间接控制,就多加个MOS管,GPIO接MOS管的栅极。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样可行么?D+与单片机的管脚经过电阻连在一起?

网友B:
什么芯片?

参考ST的原理图比较好

楼主:
回复 网友B:
stm32f103系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