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PWM控制器这样升压“恒流”如何?

楼主(2012-09-21):
普通PWM控制器这样升压“恒流”如何?
典型反激应用:

改升压“恒流”:

网友A:
怎么感觉你的Q1极性用错了?

楼主:
没有,限压是通过Q6实现的
Q1用来跟随输出电压调整FB限制最大占空比,从而“恒”功率达到“恒”流。。。
这样做觉的怎么样?
2# t.jm

网友B:
回复 楼主:

感觉不行啊,首先你说恒压用Q6,但是那里用的是三极管+稳压管,电压波动会很大,Q1跟随输出电压?这个咋说的?怎么能跟随法?输出电压低,占空比貌似就被限制的很小啊,不知道我的理解对不对

楼主:
我说的Q6是用来限压不是恒压
这是要做个恒流源,所以输出电压下降,占空比就是要减小,跟随输出电压降低功率,达到恒流的目的,否则输出电流必然增大。。。
4# Push_Pull

网友B:
回复 楼主:
Q6看错了,限压还是可以的。
第二点的话。就这电路,肯定恒不了啊。举个例子:假如输出是5V1A,按照你的说法,电压变低,电流不变,变成4V1A,这电路里,FB端直接拉低,那么占空比更加小,然后电压更加小,然后占空比继续小,然后没输出了。  你这电路是高了以后拉不低,低了以后拉不高。
差点被你绕进去了。:lol

楼主:
怪我,没有把应用情况说清楚,这个肯定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恒流,哈哈

我本来的意图是,负载把输出电压钳位以后,通过电阻钳位FB电压,从而限制最大占空比,来达到这种山寨恒流的效果。。。

这个电路我已经大致调了一下
不管负载是用电子负载CV模式还是实际接LED,都达到了预期效果
电压在25V-32V内,电流440mA±10%,这个精度,山寨可以接受

PS:非我爱山寨,工作性质决定。
6# Push_Pull

网友B:
回复 楼主:

这样接LED恒流,分压的参数是你试出来的吧?
还有这图,我还是不明白你25V跟32V,怎么个恒流

楼主:
Po=UI,I 固定,Po和U成正比,控制电路根据U改变最大处理功率能力就ok

这么说吧,你把FB对地接一个稳压管(稳压值在其工作范围内),外围元件已确定,其最大转换功率已确定,U被钳位,I最大就那么多(需要的电流);如果U减小,你换稳压管,减小转换功率,保证输出电流不变。。。。
但是占空比和FB电压不是线性关系,最大转换功率和占空比和输入电压也都不是线性关系,所以不可能真正恒流。。。有些山寨伪恒流可以玩一下忽悠一下而已

分压电阻大致计算一个方向,调试的时候固定上分压电阻,下分压电阻我总共试了3次。这个不是线性关系,也无法在宽电压范围内用,也没法去具体计算,不然就不用调试了,不是吗。。。

网友C:
DDDDDDDDDDDDDDDDDDDD大调的

网友D:
可以把Q1换为电流互感器,效果会更好。小功率的可以用三极管。如果做大功率的效果就不行了

网友E:
看不太懂  新手

网友B:
回复 楼主:

就上面的图,你VOUT接LED串,R19,R14是固定的。你输出是恒流不恒压,FB脚是检测的电压,你怎么通过FB脚能调节占空比呢?

网友B:
Po=UI,I 固定,Po和U成正比,控制电路根据U改变最大处理功率能力就ok

这么说吧,你把FB对地接一个稳压管(稳压值在其工作范围内),外围元件已确定,其最大转换功率已确定,U被钳位,I最大就那么多(需要的电流); ...
引用 楼主:

而且你说的占空比和FB电压不是线性关系。你提到说线性关系,那么必然是占空比与FB都是线性才能说是不是线性关系。但是FB脚在芯片内不是一个比较器么?

楼主:
给山寨工厂的山寨小功率方案,
11# weihuahua518

楼主:
输出接固定串数的LED,输出电压被钳位在一个很小的波动范围。
假设输出被钳位在30V,此时FB电压V1,电路的转换功率能力P1,输出电流Io1=P1/30
当输出被钳位到28V,此时FB电压V2,电路的转换功率能力为P2,输出电流Io2=P2/28
假设有转换功率能力P=K*Vfb存在,
那么 V1/V2=P1/P2=30/28
显然Io1=Io2
但是9L已经说过,这几个量不存在线性关系,所以只能在很窄的电压范围,特殊场合做到Io1≈Io2,伪“恒流”
你不要拿真正的恒流源来考量这个电路
13# Push_Pul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