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FPGA技术**

楼主(2012-09-21):
FPGA在静态傅里叶变换光谱仪频谱复原中的应用

网友A:
还有没有了

网友B:
先看这些吧

网友C:
不错,有需要的

网友D:
做雷达信号的说的不错,感谢分享资料

网友E:
貌似好高深啊,傅里叶变换,貌似一般变为数字信号用DSP处理;也可fpga+DSP!

网友D:
现在在研究二次雷达的信号解码,动态门限的 使用真是麻烦

网友F:
有木有一些做滤波器的书籍?现在正在使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