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黑盒式输入的保护电路设计,请高手指点!

楼主(2012-09-21):
如图所示的电路,在实际的应用中主要测量回路是否通断,当两个表笔接触被测回路时,通过声光显示可是直到回路是否通断!
问题:
实际测量的过程中,回路可能存在0-220V的直流或交流电压,将直接把电路烧毁,现需要设计一个保护电路,在测量端由电压时,对整个电路实现全部保护,不采用熔丝,请大家给出可行的论证方案!

实际上这个保护电路看似简单,但由于表笔两端的电压时黑盒式,不能确定,设计保护电路还是有一定的难度,至今我也没有完整的方案,求教大家指点!

网友A:
我觉得这个问题有点麻烦。
首先,你都不能确定被测对象是否带电就去测通断,这个说不通啊。另外就算能解决你说的问题,假设一开始测的时候被测对象不带电,在测试过程中突然又带电了,保护电路也来不及动作啊。

或许只能先假设带电,测试电路中串入一个大电阻,再加个指示灯或氖管之类的,灯亮就不能测试,灯不亮就按下一个开关把大电阻短路。

网友B:
把电阻换成恒流管。

楼主:
回复2楼:

由于被测对象是机柜端子,测试人员在测试的过程中可能出现操作失误,测通断的回路时不带电的,若是误测端点可能就有电压出现,造成设备烧毁。

楼主:
回复3楼:

有没有10mA的恒流管推荐?

楼主:
且耐压在220V以上

楼主:
恒流二极管的正向击穿电压V (BO)一般为30~100V

楼主:
利用串联法可以提升电压。例如,将几只性能相同的恒流二极管串联使用,可将耐压值提高到100V以上。假如每只管子的恒流值不等,那么恒流值较小的管子将首先进人恒流状态。必要时可给I H值较小的管子并联一只分流电阻,使各管子同时进人恒流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