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一个使用STC 90C58RD+芯片的设计。

楼主(2012-09-21):
各位大侠好,最近拿到了一块很奇怪的电路板设计,如我下图所示。
右边的被我用黄颜色框起来的是一个叫做AGAA的芯片,网上查说是一个三极管,通电后,被我用红框框起来的引脚是0v地。

我用红色方框框起来的三个地方是连接在一起的,左面两个红框分别是12232 lcd的rst引脚和51芯片的rst引脚。

最奇怪的是按照我在网上查的资料显示51芯片的rst引脚在正常工作时应该是0v低电压,而12232 lcd的电路要求rst引脚在正常工作时是5v高电压。这么两个矛盾的接口不知为什么就接到一起了,各路大侠能给解释一下,是不是电路设计错了,还是我有哪里理解错了?

多谢,多谢!

网友:
而12232 lcd的电路要求rst引脚在正常工作时是5v高电压。

楼主你能否拍板说你这句话是100%正确
广东省肇庆市肇庆金鹏电子有限公司
Golden Palm Electronics Co.,Ltd. http://www.gptlcm.cn
生产的LCD在行业里面算是出名
下面提供一份他的LCD12232数据手册
手册里面就提到有部分LCD12232的RESET脚是要低电平,LCD才能工作的
另外楼主你可以
先把电路板通电,让LCD显示起来,
然后找个1K的电阻,电阻的一头接5V
另一头碰一下LCD的复位脚
看看LCD屏幕上的文字是否会消失
如果会消失,那么就说明LCD是高电平复位(低电平正常工作)
自然就会推翻你的结论(而12232 lcd的电路要求rst引脚在正常工作时是5v高电压。)

楼主:
多谢您的回复,您的这个文档我也看过,我就是对里面的第3页里的这句话不明白:

    复位端,对于68 系列MPU:上升沿(L-H)复位,且复位
              后电平须保持为高电(H);
     对于 80 系列MPU:下降沿(H-L)复位,且复位后
              电平须保持为低电平(L)。

而且,现在的问题主要是我的lcd根本不显示任何文字。

有一点我不太理解,lcd如何知道我们是使用80模式还是68模式的?能否提示一下,我来测量一下我的电路,看看这个lcd的工作模式。

谢谢!

2# 123654789

网友A:
那根本不是神马三极管

估计楼主是抄板,否则不至于这也看不出来

楼主:
老大,真心不是抄板,主要是不会自己设计电路板,只能找一块现成的板子,老板是个技术白痴,我是技术小白。老板就一句话,“别人怎么能用,就你不能用”。关键没有其他板子参考,只能自己瞎摸索。

4# McuPlayer

网友A:
那我告诉你,那所谓的三极管,八成那是一颗低电压复位IC,你试验看看

楼主:
经过我的测量,在正常工作是的确是低压用于复位引脚。

但是我的问题一直是lcd 12232的工作模式如何判断是80模式还是68模式,是通过电路结构判断,还是通过程序来控制?

多谢了!

6# McuPlayer

网友B:
STC单片机复位腿好像是可以做普通IO的哦。你仔细对照手册看看。STC单片机本身是不需要外部复位的(内部集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