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问:这是什么插头(多图)

楼主:
设备上的一个小白插头坏了。尺寸大约是 12 * 4 mm,12 芯。
哪位知道型号,多谢了!!!如果能提供购买方式就更感谢了!!!

网友A(2012-09-21):
你应该量取2个插针之间的间距,给你个地方你之间找吧
http://www.sh-gl.com/

网友B:
搜索词
座子:12p 卧式 贴片针座 1.0
插头:12p 条形接插件 1.0

-- 1.0 间距是猜的,LZ再量量

楼主:
多谢楼上二位,结贴给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