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香主,STM32F205的HS如何工作在FS模式下?

楼主(2012-09-21):
求助,我们的板子上没有外部PHY,我现在只是想用它来读取U盘,而STM32F205没有FS,如何在不使用外部PHY的情况下能够读取U盘呢?
我把官方MSC例程里的宏定义改成了USE_USB_OTG_HS,USE_EMBEDDED_PHY,却无法进入中断识别U盘。而直接像例程那样宏定义为USE_USB_OTG_FS,则可以是被U盘,但是卡在文件系统的f_open当中出不来。

网友A:
应该 直接像例程那样宏定义为USE_USB_OTG_FS

卡在文件系统的f_open当中出不来,或许因为某些细微的差异,需要进行调试才行。

网友B:
基于ST例程中STM322xG-EVAL USBH-HS的配置做如下修改:

1, 定义使用:
USE_STDPERIPH_DRIVER
STM32F2XX
USE_STM322xG_EVAL
USE_USB_OTG_HS
USE_EMBEDDED_PHY

2,修改相应的连接外接5V电源的引脚配置

3, 修改USB_OTG_BSP_DriveVBUS()函数,去掉#ifndef USE_USB_OTG_HS 条件判断语句,也就是加入GPIO对外置电源的控制。

4, 根据引脚修改USB_OTG_BSP_ConfigVBUS()函数

5, 修改usbh_conf.h中对USBH_MSC_MPS_SIZE的定义,在FS传输中,最大包长度为64字节,而HS传输的最大包长度可以是512字节

楼主:
2# IJK 感谢您的回复,我现在已经可以读优盘了,还是定义成的FS,原因是之前有些小错误导致无法f_open,感谢。

楼主:
4# 经常补钙 感谢您的回复,我现在已经可以读优盘了,还是定义成的FS,原因是之前有些小错误导致无法f_open,感谢。
如果后面还有其它的问题的话,我会尝试您给的方法,谢谢

网友C(2013-05-24):
求助:现有207的DEMO板,软件在207上测试没问题,后自己用205搭了板,一开始电脑一直显示no device,后发现晶振不对,改为内部晶振后,就出现有时正常,有时毫无反应,有时显示no device,请问是什么问题

网友(2016-06-06):
引用 网友B:
基于ST例程中STM322xG-EVAL USBH-HS的配置做如下修改:

1, 定义使用:

香主,
   请问在使用USB3.5的版本中怎么去判断一个包发送完成了呢

网友D(2017-02-23):
引用 网友B:
基于ST例程中STM322xG-EVAL USBH-HS的配置做如下修改:

1, 定义使用:

请问,我的按这样的方法配置了,为什么还是不能识别出我的usb鼠标设备呢,有联系方式吗,想联系您

网友D:
引用 楼主:
4# 经常补钙 感谢您的回复,我现在已经可以读优盘了,还是定义成的FS,原因是之前有些小错误导致无法f_ope ...

请问,我的不论定义成FS 还是HS 还是不能识别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