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以后的工作和学习方向的问题,请前辈指教

楼主(2012-09-21):
我是一名大四的学生,三本,在本校实验室学习了两年,大大小小的基础培训学习系统做了22个。马上就面临着就业了,对于我比较感兴趣的也是目前比较火的三个方向的取舍比较迷茫。

EDA软件开发、嵌入式应用开发、电子系统设计
这三个方向。希望各位前辈可以针对我的经历给小弟我一些建议或者意见。
我自己做过的系统如下:
1.直流稳压电源
2.低频功率放大器
3.信号波形合成实验电路
4.高效率功率放大器
5.Atmega128单片机最小系统
6.基于Atmega128的并行AD(TLC0820)设计
7.篮球30秒计时器
8.基于Atmega128的并行DA(DAC0832)设计
9.基于Atmega128的串行AD(TLV1544)设计
10.基于MC34063的升压降压极性转换电源设计
11.宽带放大器设计
12.通用可变增益放大器
13.基于IEEE1284协议EPP模式下的AD转换驱动电路设计
14.LC谐振放大器
15.基于51单片机的方波发生器电子小产品设计
16.基于51单片机及4片74LS164移位寄存器芯片的显示电路设计
17.MSP430F149单片机最小系统
18.基于MSP430F149单片机的电梯控制模型设计
19.基于TPS63060的升压降压极性转换电源设计
20.基于TPS60400的极性转换及基于TPS61070升压电源设计
21.测量放大器设计
22.频率补偿电路设计。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A:
若把这么多都列在简历中,想扮演全能王的角色,不明智,考官那一关亚历山大。
毕竟只是短短的2年在校学习时间,估计那7,8个模拟电路都是在网上找电路图照着搭的。
再顶级的高手,一般也只擅长1,2个领域。比如:

网友B:
虽然做的实验很多,但是不是一个完整的项目,顶多就是一个项目中的很多小块的任务。
所以虽然列了很多,但是并不能让人觉得很有能力。就像学单片机的,将跟着教程的示范做了22个实验,然后在简历里写了这22个实验的名字,交给你,你会怎么想……
既然有基础了,大四这么休闲的一个学年里,不如好好的想一下,做一个项目。自己上网购买零件,统计生产成本,了解大规模生产的细节,每个元器件的特性,如何降额使用元器件,以可以大规模生产的实用型的产品为目标,当然由于在学校里,想的东西也许还是和实际的外界环境不一样,但是至少可以贴近一点实际。
又或者干脆专心研修理论知识,本科阶段基础是很重要的,现在我就吃了这个大亏:Q
刚毕业的,搞嵌入式软件或者上位机软件的工资很高,电工们的工资相对低点,再往后的工资我也不清楚。
EDA的工资应该也很高,我同事就转行搞EDA了

网友C:
我感觉先从最基础的做起 然后再看你的兴趣

网友D:
罗列了那么多,如果再提问的话,你能答出几个?

网友E:
呵呵
在下个人觉得,可以先从 搞清什么是EDA   嵌入式  什么是电子系统 这些基本概念开始,
做一堆“项目”只懂套路 只学了个流程,懂思想和基本观念比较重要。否则还不是跟我国应试教育一样 学完/做完就丢,有学没学都结果差不多。万变不离其中,还是要懂思想吧。

网友F:
面试的时候不能说太多项目,面试官会觉得你狠浮躁!!

楼主:
回复 网友D:
说个系统构成,80%是没问题的!  没有炫耀的意思~~